120的USB为什么颠倒着?

楼主(2010-10-22):
电源和2个数据线。

谁知道理由?

楼主:
从 地那里绕过去,也可以吧.......

网友A:
还是让菜农老大解答吧

网友B:
有颠倒吗?

正的和正接, 负的和负的接, 要是与接口不能平行对应, 那就在PCB走线绕一下

网友C:
还是让菜农老大解答吧
引用 网友A:

晕,俺是USB法盲!!!

楼主:
tg.liu  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俺现在是无业游民.

用官方话讲, 就叫做待业青年.

不... 是待业中年了.

楼主:
太能委曲求全了,佩服一下!!

给你一根铁棒,磨成100根针,也就是走线绕一下.
完全不用利会差分信号线,毕竟FS只有12Mbps,

楼主:
看这 绕的=======原厂图纸

楼主:
DVBUS 他们实在不好意思连起来了,只好用网络标号了.

其实,电源和地线,关系不大,dp和dm颠倒,实在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