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在IAP程序中添加如下代码,结果现在MCU无法再编程了

楼主(2010-10-22):
我在IAP程序中添加如下代码,结果现在MCU无法再编程了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CR2 |= FLASH_CR2_OPT;
  FLASH_NCR2 &= (u8)(~FLASH_NCR2_NOPT);
  FLASH_ProgramByte(OPTION_BYTE_START_PHYSICAL_ADDRESS+1,0x06);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请高手指点,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
顺便问一下STM8 OPTION BYTES的具体寄存器定义

网友A:
1)请用STVP解锁
2)STM8 OPTION BYTES的具体寄存器定义,请看STM8数据手册。

楼主:
重新写入OPTION BYTES可以成功,但是还是无法编程,提示如下:
> Programming  OPTION BYTE area...
< OPTION BYTE programming completed.
> Verifying OPTION BYTE area...
< OPTION BYTE successfully verified.
>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area...
Error : Error on Option Bytes (complementary bytes). Reprogram Option Bytes of device
Error : < PROGRAM MEMORY programm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楼主:
是不是可以在程序启动的时候检查OPTION BYTES,如果设置不正确,程序自己更改

楼主:
有谁这样做过吗

网友B:
没这样做过

网友C:
FLASH_ProgramByte(OPTION_BYTE_START_PHYSICAL_ADDRESS+1,0x06);
这句有问题。你要是想修改OPTION。
你应该调用FLASH_ProgramOptionByte()这个函数,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你说的无法编程,我看提示也是和OPTION设置有关。和程序的内容没有关系。

网友D:
OPTION_BYTE_START_PHYSICAL_ADDRESS+1是UBC位,设置了UBC当然不能再编程相应FLASH空间了。再编程前先擦除芯片吧。

楼主:
现在就是无法擦除,用STLINK+STVP擦除选项始终灰的

网友E:
用STVP,选optbytes页,使用默认值:00---00,直接按烧写键,不管warning提示,一路确定即可

楼主:
写不进去,估计芯片坏了
另外请问,程序启动的时候写入UBC进行保护可以吗

网友F(2013-08-30):
我也遇到你这种情况,呵呵,问题也解决了,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写不进去,估计芯片坏了
另外请问,程序启动的时候写入UBC进行保护可以吗 ...

像楼主这种情况芯片是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