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我现在设计使用一个开关电源电路,DC-DC的,用TNY276开关电源芯片做的,根据需要两路输出,一路通过三极管非隔离式反馈给276,另一路高频变压器直接输出,然后滤波-稳压-滤波得到+5V电源,所得的+5V需供给带触摸芯片工作的显示板使用,在触摸按键调试过程中,软件工程师提出按键响应的参考地要求以输出+5V的地与输入的地之间建立等势点为参考点(这一点我也不很清楚为什么要这样)。现在我在输入端与输出+5V的地之间跨接一Y电容,虽然参考地解决了,但是输出+5V的噪声频率、幅值都增大很大,又影响了触摸芯片的正常工作。有没有更好的其他办法,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很怀疑你们那位软件工程师提出的要求。
搞软件的,为什么要求硬件电路?
触摸按键,利用的是人体对真实大地之间的工频电压。

楼主:
2楼说的极是啊,我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接一Y电容,在我看来,Y电容是降噪改善EMI的(并且在整机运行时EMI检测已通过,并且余量很大),除此此处接并没有其他优点,并且如果漏电流偏大的话,还存在安全隐患,但软件工程师说:如果不接的话,就调试不了,如果用线性电源不用接任何器件都可以。我真是搞不懂,线性电源变压器初次级不也是隔离的嘛,是不是工作频率低对触摸按键调试就没有问题。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接Y电容引起的两个问题:
1、高频共地问题增大干扰;
2、怎样滤除变频电机动作时对电源的干扰,主要是传导干扰,其中由于距离较近,辐射干扰也不小。
拜托各位高手帮忙提出宝贵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B:
你们的软件工程师真牛B,有用到电感样品吗

楼主:
不是我们的软件工程师,而是触摸芯片供应商软件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