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 除了I0寄存器,其他寄存器都不能设置

楼主(2010-10-22):
各位大侠  我用的STVD编译器  为什么只有io相关寄存器可以设置其他寄存器都不可以设置呢??比如执行完 TIM2_CR1 = 0x01; 后 查看寄存器 TIM2_CR1 的值依然是0
    用的是STM8L152C6 单片机   还有ST-LINK仿真器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确定你执行了TIM2_CR1 = 0x01; 好好看看程序,也许你没有调用。

楼主:
我很确定执行了

网友B:
STVD不是编译器,它只是一个集成调试环境。

你看看使用的头文件对不对。

网友C:
外设的时钟要打开,对于TIM2是这样:
  // Enable TIMER2 clock
  CLK->PCKENR1 |= CLK_PCKENR1_TIM2;

CLK_PCKENR1_TIM2的声明在 stm8l15x.h 里面

楼主:
没有使用外设时钟  头文件用的STM8L152.h   各位高手情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每次用各个外设之前,均需把这个外设的时钟打开。

网友D(2015-01-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外设时钟已打开,寄存器的值还是不变。

网友E(2016-10-31):
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F:
把你工程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