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PWM什么有个问题?

楼主:
当CCPR1L=255  PR2=255时。此时PWM的宽度为100%。在整个PWM周期,单片机的CCP1都输出高电平。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在整个周期内并不是全部是高电平,中间夹一截8US的低电平。这个低电平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PIC的CCP模块是带缓冲功能的,应该不会出现这情况。
请高手指点一下。拜托~~~

网友A(2010-10-22):
pic16f877a 的PWM是10位的,你只给了高8位。

网友B:
CCP1CON BIT4,BIT5,PWM的低2位占空比。不过选PR2为255,是做不到满输出的。

周期是(PR2+1)*4*TOSC*T2分频,最大就是1024**TOSC*T2分频,占空比是10位**TOSC*T2分频,最多就是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