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运放

楼主(2010-10-22):
请问哪位能推荐一下小信号高电压放大倍数的芯片!谢谢

网友A:
输入范围,放大倍数,价钱范围?

楼主:
补充,信号频率是40KHZ的

网友B:
放大多少倍 ,既然是小信号按照增益带宽积去找就行了。

网友C:
如果放大200倍以内,采用SGM721;如果放大1000倍以内,采用SGM8651;放大倍数再高的话就要两级放大了,附上规格书给楼主参考:

网友D:
SGM721、SGM8651单价各是多少?请楼上回答。

SGM721与NE5532差不多;SGM8651与TL082差不多。但SGM721、SGM8651的偏置电流很小只有1pA

网友C:
应该比TI\ADI\NS\MAXIM\ST\ON\Microchip等等这些老牌公司的同等级产品来的便宜,当然了,具体价格也是根据订单量的,1k与50K的采购量价格是不同的。

网友C:
在运放、模拟开关、视频驱动等模拟器件上,这些老牌的模拟公司赚取的可以说是暴利的,尤其是高精度运放、微功耗运放、低噪声运放、高速运放,技术门槛高,国内极少公司有这个实力做,也就只有圣邦微电子能在这一领域与之叫板、竞争!

楼主:
输入也就几mv。放大200倍以上吧,价钱不要太贵呦

网友E:
MAX475,上次在AVR论坛里,人家就用这个运算放大器来做放大,我看了说明书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楼上的YANWEN217开始在打广告了,他提供的芯片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F:
GBW >= 1.84M  这个应该很多吧!

网友C:
MAX475美芯原厂已经停产,推荐替代型号是MAX4130/4131,以这两款网上公布的1K的参考价格也太贵了点,10楼的朋友可以询问下价格,与SGM721的价差可不是一点点呀!
楼主可以都申请些样品测试,对比下性能!

网友B:
40K,放大200倍,增益带宽积就是8M了,SGM721的单位增益带宽只有10M,也就是-3db带宽,如果放大这个信号的话,增益肯定不准确了,而且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随温度变化明显因此增益温飘也会很大的。应该用带宽更高的运放。

网友F:
40K,放大200倍,增益带宽积就是8M了,SGM721的单位增益带宽只有10M,也就是-3db带宽,如果放大这个信号的话,增益肯定不准确了,而且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随温度变化明显因此增益温飘也会很大的。应该用带宽更高的运 ...
引用 网友B:

放大200倍   增益不是 20*log200 = 46DB?
40K*40.6 不是 1.8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