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解电容会爆不??

楼主(2010-10-22):
C4电解电容会爆不???为什么?输入AC36V

网友A:
怀疑你的电路是否正确。现在看,左边四支二极管接法很可能错误。

网友B:
不会,因为不会有高电压。

网友C:
电路图要完整才好说。

楼主:
饿。。。不好意思  左边的整流桥是画错了,反正左边是4个4007组成的整流桥,整流桥前端就是AC36V输入,后端就是此电路图一样了。在0.33R电阻的上端与二极管正极之间还有个MOS管,MOS管起到开关作用(MOS管无任何问题)。我这图只是相当于MOS管导通的时候的电路图。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了不。。。

网友C:
右侧电路必需给出,如果是升压DCDC,你的连接才不会导致电容反接,但滤波的话,要对地接。

网友D:
问题和图纸都有问题!
到底哪个电容?
LZ让我们猜谜呢。

网友B:
就事论事,给多少分析多少,这是原则,外在的那是他的事。呵呵!

网友E:
因为有电感的存在,觉得很难说。。要看完整的电路图了。。

网友F:
lz的图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G:
电感对直流相当于短路。
这图简直是胡闹。

楼主:
就这完整电路了(整流桥那稍微画错了点),用一个方波信号控制MOS管开断。右边真没电路了。这又不是什么专利电路,舍不得帖全图,是吧。还有 ,电容是C4,可能那位朋友图下面的字没看道(相对于图来说,字是小了点,呵呵)。

网友H:
还是不明白~~~~~

C4会不会炸还不好说,但是LED和C4并一起,炸的话肯定也是LED先!

楼主:
LED不是一个  是11个LED串联  然后18串并联在一起  每个LED大约3.1V15MA

网友I:
下面有个二极管,C4应该不会爆的!
猜测C4是储能的,MOS关断的时候,点亮LED!
道行不够,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J:
C4不会爆,C4一方面储能用,另外在还对发LED起到保护作用,防止MOS关断时电流全部加在LED上。

网友B:
就是开关电源,呵呵

网友G:
楼主一个简单的LED驱动电路,象挤牙膏似的。。。。

电容上的电压被LED钳位,电压高不了。

网友A:
楼主的LED是11支串联18路并联。若负载断路,C4立爆。

即使没有LED损坏或接线错误,C1用10uF也未免太小,可能爆掉。

网友I:
楼主的LED是11支串联18路并联。若负载断路,C4立爆。

即使没有LED损坏或接线错误,C1用10uF也未免太小,可能爆掉。
引用 网友A:

C4和C1可能会爆掉是因为L1吗?

网友A:
22楼:
这是开关电源中典型的Buck-Boost电路。
其工作原理,是开关管导通时电感中电流增加(当然储存能量也增加),负载电流靠C4储能。开关管关断时电感向C4和负载释放能量。
如果负载断路,电感中能量无处释放,C4两端电压将很高,所以要爆掉,也可能烧功率管。
C1则是另外的情况。该电路正常工作时输出功率约9.2W,而10uF电容每次充电(10ms)仅0.008J,不足以供开关电源使用,电容中交流电流非常大,电解电容不能承受,将发热过甚而爆掉。实际上该电容容量不能够保证开关电源正常工作输出9.2W功率。

网友I:
22楼:
这是开关电源中典型的Buck-Boost电路。
其工作原理,是开关管导通时电感中电流增加(当然储存能量也增加),负载电流靠C4储能。开关管关断时电感向C4和负载释放能量。
如果负载断路,电感中能量无处释放,C4两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我会再找点资料,看怎么确定这些参数的!

网友K:
MOS管导通时,电感产生反向电动式,拿电容两端就有反向电压,会不会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