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不粘锡

楼主(2010-10-22):
电烙铁不粘锡
两天前,焊接一块板子
电烙铁不粘锡
搞坏了几个焊盘
很恼火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电烙铁我都换了好几种了
而且都是有名有姓的
一字头的
刀头的
尖头的

大家都用什么样的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不粘锡

网友A:
温度多少?
是不是长时间开着没用,烙铁头被氧化了。

网友B:
烙铁不重要,烙铁头重要。10来块钱的936焊台兼容烙铁头就可以了。能买到正宗白光头当然最好,我买过一些库存的白光头,怎么烧也烧不死,松香里烫几下就光亮如新。

网友C:
3楼回复中这句重要:“松香里烫几下”。

网友B:
呵呵,要本身材质好才烫得好的。10几块一把的烙铁,我还真不知道有哪个不怕干烧的。

网友D:
人品问题:lol

网友E:
我感觉好像如果温度偏低就会出这种情况,焊锡丝里的松香会有灰烬残留在烙铁头上,严重妨碍使用,温度高一点的话这个灰烬就很容易在海绵上擦掉。我的两台烙铁用同一个烙铁头试,一个好用,另一个跟lz的有一样的问题,我感觉不好用的那个温度低些。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F:
空闲时一定要吧烙铁头挂点锡,可以有效防止氧化;
不要锉烙铁头,现在烙铁头要用海绵擦;
如果能恒最好,选择合适的温度;
如果使用不频繁,一般3块的烙铁头也能用,效果一样很好

网友G:
嘿嘿!锡不行吧

网友H:
花买个焊台吧,几十块钱的焊台也比烙铁好。基本上烙铁不沾锡就是由于温度太高了,太高了容易弄坏焊盘。

网友I:
注意,不用时挂锡,空闲时挂锡,用带水的海绵擦拭后要立马上锡,不然很容易氧化。

网友:
10几块一把的烙铁,我还真不知道有哪个不怕干烧的

网友J:
烙铁头被氧化

网友K:
用刀口的啊,350度,不好用的话加点松香!

网友L:
如果不能去氧化,完全不沾锡了,这个烙铁头就报废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补救,
这方法是破坏性的,如果把烙铁头表面的金属层用钢锉锉掉,
里面是红铜的,红铜能沾锡,把这部分锉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就好了,
以后注意烙铁头一定要挂锡,经常用松香保养防止氧化
我试过,破坏性修复后的烙铁头也非常好用,所以有些不明白厂家为什么要在红铜外镀一层合金
我想可能是要提高硬度吧,但肯定有那样做的道理,自己也只不过是废物利用一下罢了,不想那么多吧。

网友L:
另外,可以调节烙铁头的长度,这样可以升高或降低温度,调节到自己感觉好用为止,
有的内热式的头子可能在发热芯里面的部分已经氧化,不太容易调节,只要用钳子夹住,
旋转几下就容易调了,注意不要用钳子夹烙铁头挂锡的部分。
自己的一点小经验,也是菜鸟,班门弄斧了。

网友M:
烙铁在不用的时候用湿润的海绵擦赶紧
马上镀点锡在上面
锡的质量太次也影响烙铁头的寿命
建议选好点的
用的久

网友N:
我以前用艾莎的,一个头用几年也不会有问题。
当然,贵了点。

网友O:
烙铁架边上,放一盒松香相伴,
2元的烙铁头,也赛过你百元的“白光”。

网友P:
不上锡的烙铁头用焊锡膏上锡后擦干净就可以,搞那么复杂。焊锡膏的腐蚀性很强,焊接性也是最好的,烂铁皮照样很好镀锡。
   还是不要用那些便宜的货了,影响焊接品质,损失更大。

网友Q:
你不知道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叫锡油么?

网友R:
我用1元的烙铁头

网友O:
不知道从什么年代起,焊接都不用松香了?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

网友S:
我用的是15块的烙铁,改装一下,在回路上串一个二极管,再并一个开关,不用的时候断开开关,并挂锡,氧化的烙铁,就放到锡炉上浸一下锡。

网友T:
1、用松香
2、随时保持烙铁头有锡,防止氧化

网友U:
温度不要开太高,一般在300多度就好
不用松香也可以的,一般的锡线里都有松香的。
不用的时候粘点锡在上面,防止氧化。

网友V:
松香和助焊剂一个效果?

网友W:
先将烙铁头上挂上锡,用小刀轻轻地刮,越刮越亮,就可以了

网友X:
大家好像只注意烙铁头,不注意锡,其实锡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上那种差质量的锡很容易氧化烙铁头的。

网友Y:
这个这么基本的技巧都有那么多人不懂,看来大家的动手水平不高啊,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用细砂纸打磨,用酒精擦干净,然后上锡。或者更加简单,把电烙铁头插下来,泡酒精。

网友Z:
用哪种头都没有关系,把被氧化的部分磨开上锡就可以了。

网友AA:
有专门处理烧死烙铁头的东东,搜一下goot的BS-2。
有些好的焊台能在闲置一定时间后自动把温度降到200度待机,手柄拿起后能在几秒钟之内恢复你设定的温度。

网友AB:
大家好像只注意烙铁头,不注意锡,其实锡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上那种差质量的锡很容易氧化烙铁头的。
引用 网友X:

说的在理

网友AC:
是焊锡丝不好吧

网友AD:
不粘锡,无外乎有以下几点原因:
1、温度不行
2、烙铁头氧化
3、焊锡丝有问题
4、焊接面积太大,烙铁功率不够。
5、温度过高,导致烙铁快速氧化,导致烙铁无**常焊接。

网友AE:
烙铁用完要挂锡.

网友AF:
挂锡很重要。。烙铁头要处理好。。便宜的也好用。。焊锡的材料要选好。。

网友AG:
不挂锡了要看是哪种烙铁头,普通几元钱的烙铁用砂纸,长寿烙铁头,化点松香在铝盒里,烙铁烧热了在松香里多磨几下就好,一般的烙铁不能干烧的,有条件还是买个焊台吧。实在不行整个白菜白光也成。

网友AH:
我试过,破坏性修复后的烙铁头也非常好用,所以有些不明白厂家为什么要在红铜外镀一层合金
我想可能是要提高硬度吧,但肯定有那样做的道理,自己也只不过是废物利用一下罢了,不想那么多吧。 ...
引用 网友L:

高温下焊锡熔液能缓慢溶解紫铜,你会发现烙铁头越来越细......

网友F:
没见过越来越细的,
见过越来越短的,最后头上出来个坑。

总结也不少了,其实还是自己实践一下,不同的使用习惯也会导致不过的结果,我用廉价烙铁和烙铁头,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