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 配置无论奇或偶校验 只有奇校验能用 有图。。。。

楼主(2010-10-22):
无校验时收发正常
看了下手册 添加校验的话 要M=1(9BIT ) PCE =  1 PS = 0/1  奇偶作为9bit里的MSB发送 都配置好了以后 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 无论怎么配置只有选odd 才能正常发送接收 囧。。。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线路上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线路上的数据错误则是程序问题,如果线路上的数据正确则是你的测试手段有问题。

楼主:
进出的奇偶位都对 串口助手。。。这个很多人用吧 ORZ

网友B:
我怎么看到第二幅图的调试助手上是ODD?? 这幅图不是偶校验吗

楼主: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
刚才又写了 发什么收什么的单字节测试  奇偶根本没起作用。。。 无论用什么校验方式发  偶校验的片子都能接 发回来的数据助手用 e o n也都能接
PCE有开

网友C:
那个版本的串口助手bug还是不少的,建议换一个看看。
当然了示波器才是终极的大杀器。

楼主:
换了两个 还那样 写了一坨协议 这就开始调 郁闷。。。。

网友A:
那个版本的串口助手bug还是不少的,建议换一个看看。
当然了示波器才是终极的大杀器。
引用 网友C:

没错,示波器骗人的概率非常小,即使它骗人,也可以很容易查出来。

我在2楼的第2个"如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线路上的数据正确则是你的测试手段有问题。

楼主:
协议调通了 忽略了校验位 先不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了。。。

网友D:
的确, 我也发现.
这个串口调试助手的效率是不错的, 但是就这个校验有 BUG. 我发现是奇偶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