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C58如何在线仿真?

楼主(2010-10-22):
(无正文)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我听有人说,把其中几个腿连到仿真器上,就可以在线仿真,不用反复烧写。
可是不知道哪几个腿。PDF手册上也找不到。
请大侠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可能不行吧,大概只能在线烧写。

网友A:
我记得philips有个softICE, 但不知道能不能支持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