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如何加丝印防止容易连锡

楼主(2010-10-22):
在管脚密集区,覆盖丝印做阻焊时,怎样设置保证焊盘与丝印之间的间距?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是在PROTEL99中无法添加啊?

网友A:
那叫防焊漆。
可以画个2D线,设为丝印底层就可以了。

网友B:
关键是要放在丝印层即可

网友C:
丝印公差很大,还是绿油好点

楼主:
我想请问这个间距怎么设置,我一弄就是一片.[localimg=180,108]1[/localimg]

楼主:
样式如附件

网友A:
弄一片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