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中的感应单元为什么是菱形呢?

楼主(2010-10-22):
如题,是不是菱形的大小越小,其定位的精度也就越高呢?

网友A:
怎么进不去呢。

网友B:
我试了一下,可能那个网站有问题吧,我找找看有没有原始文档给大家,稍等一些时间

楼主:
那就劳烦GO_PSOC了。

网友C:
菱形的大小和手指的大小相关, 菱形越小, 对芯片的管脚需求就越大.

网友C:
不一定非要菱形, 其他图形也是可以的,关键看这种图形对电性能和手指触摸产生的电性能变化的影响.

楼主:
学到了不少,那菱形相对于其他形状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不好意思,上次说找资料,找到了一些,但还没有找到原始文档,下周应该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