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扫描方式都有哪几种啊?

楼主(2010-10-22):
如题所述?

网友A:
我记着有一种轴坐标扫描方式。

网友B:
你知道scan slots在触摸屏里怎么翻译吗,在datasheet看到的

网友C:
好像有两种吧,一个是:轴坐标方式,另外一种是多点触摸识别方式。
其中轴坐标方式扫描次数是行列数相加,而多点触摸识别为相乘关系。

网友D:
投影电容触摸屏有自电容扫描和互电容扫描两种方式.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其他形式的电容触摸屏会有其他的扫描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