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能使用笔吗?

楼主(2010-10-22):
是不是比较少呢,好像有的话是不是都是铁的,比较沉呢?

网友A:
好像在展台上,看到过,应该有。

网友B:
导电笔即可

楼主:
可以用电容笔画图吗?

网友C:
电容触摸是通过对人体手指触摸导致感应电容变化而进行信息传递的,本身是不导电的,使用一般金属笔和其他一般金属类探头由于不能导致电容发生变化,故不能起到触摸效果。所以电容式触摸屏不能使用金属笔,除非使用同人体触摸式感应出相近电容的物体或金属。

楼主:
楼上的解释比较满意,呵呵。

楼主:
那如果可以使笔的话,能根据用力的不同,画出的轨迹也不同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容屏感知的不是压力,用不用力没关系

网友C:
关键看与触摸屏的接触面积和引起电容变化量的大小

楼主(2010-11-21):
楼上的这个思路很不错。

网友D: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