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库

楼主(2010-10-22):
我现在想用Protel99se来画电原理图,发现有很多的元器件找不到,是不是
因为没有相应的元件库啊?

楼主:
我从哪里可以下载到比较齐全的元器件库啊??

网友A:
自己建个库画

网友B:
自己建一个常用的库,以后画图就方便了

网友A:
很多要自己做元件,保存到自己命名的库中,以后备用

网友C:
你没把你要的库加到左边的列表中
加进去后一般的元器件都有了

网友D:
有些元件是要在装一个库的,在解压缩或者安装盘里有,我开始也这样找不到的

网友E:
最好还是自己建吧,这样比较有针对性。

网友C:
用现成的库有的时候会封装一些引脚的netlist,这样限制其他要跟它相连的引脚也要取默认的netlist名称

网友F:
很少有齐全的元器件的,自己画吧。

网友D:
推荐:自己建LIB,点FILE--NEW,选择“Schematic   Library   Document”--确定。
双击进入,然后TOOL--NEW   COMPNENT---取名为“***”---然后画图。---…………--保存。

网友D:
当然,点左下的DESCRIPTION,设置封装型式。

网友B:
Protel   99SE已经过时了,强烈建议使用Protel   DXP版本,在画原理图阶段就可以直接看到封装,而且省去了装载网络表的过程。

网友E:
元件库比99SE全多了,但是有些还是没有

楼主:
周末自己画了,多谢大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