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表选取及其读数误差,小弟请教了!

楼主(2010-10-22):
今天上午遇见一棘手的问题。
    运营商通讯基站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公司是做节能设备的,基站通讯设备发热比较大,但又比较娇贵,所以一个基站有时有2台甚至3台空调。运营商为了响应节能减排号召,现在都在大批采购节能减排设备。我们公司的节能减排设备,说白了就是一个进出风机,几个传感器,一个51单片机控制平台。平台检测室内外温度,当室温需要开启空调时,输出开启空调信号,当室温不需要开启空调,就开启风机等等。
    实验需要为整个基站安装一个总电子表,我并不知道基站一般工作时的电流大小,只得买了个最大测量范围的电子表(100A),最后工程结束后我才得知整个基站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也不会超过20A。这个电子表的读数对我们公司的测试实验还是蛮关键的。因为涉及到整个节能设备的节能效果。
    整个测试是这样的。第一天开启我们的节能系统,发现电表读数是45度左右。第二天开启两个空调,关闭节能设备,电表读数也是45度左右。
    很纳闷,开启24小时我们的节能系统总电表读数是45度左右(在此期间空调都未开启),开启空调24小时整个基站的总耗电量怎么也是45度啊??

网友A:
看来风机也很耗电啊:lol

网友B:
你确定你们的这套东西确实关掉空调了吗

楼主:
第一天时风机也没开启的   风机功率180w

楼主:
我确定它关掉空调了!!

网友C:
有人在机房煮面条:lol

网友B:
不会只测了设备的功耗,空调是另外走线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人烤红薯呢

楼主:
明天再测试一下看看那

网友D:
空调是开了,但是温度不够高所以压缩机没运转;P

网友E:
空调24小时才耗几度电呀!

网友C:
看房间了,一般怎么的也要10度

网友F:
你不用节能设备。就开起空调,关毕空调看看。现在天气不热,也许空调更本不怎么耗电。看看空调功率?

网友G:
这还不简单,给你的那些设备再单独接一个电表,测试一下便知

楼主:
呵呵  这几天测试下来 发现由于天气太冷,空调压缩机根本就不动  空调24小时也用不了几度电

  唉  只好做做手脚了   不然公司那边不好交差

  秋天根本不是测试的季节  夏天还差不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你可以去看看空调标牌上的额定功率,再乘以24算算,当然一般不会24小时满负荷运行。

网友H:
建议先试一试全开空调时一天的用电 然后是全关空调时一天用电是多少 来个对比
看一看你的东西有没有起到作用, 如果一天时间太长 ,几小时也行的 只要查看你
的电表 来对比一些相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