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需要加1K的电阻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22):
问题描述仔细点

网友B:
问题及电路均不完整。

网友C:
没看出来1K电阻有什么用处

网友D:
这个和负载对电源的要求有关。
一般是没有作用,个别情况下有作用。
作用有2点:
1、提供最小电流,电源会更稳定。
2、有些设备下电时,对速度有要求,使下电速度快一些。同时正负电源下电速度更一致一些。

网友E:
78XX 79XX稳压IC负载电流小于5mA时,输出电压会不准确。

网友F:
一般是没有什么必要,如果你的负载达不到芯片的最小输出电流,那加上这个电阻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网友G:
78XX 79XX稳压IC负载电流小于5mA时,输出电压会不准确。
引用 网友E:

SUOGA

网友H:
一般应用时没必要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