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DDR2接口地址线不需要偏移?

楼主(2010-10-22):
我看了s3c2410接sdram,数据总线32bit,地址线是需要偏移2位的,但是s3c2416接DDR2,16位数据总线,地址线没有偏移1位,何故?

网友A:
看数据为宽是32bit还是8bit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硬件在送地址之前自动将地址更改了.不必用户干预.

网友A:
哈哈,DRAM里边的地址逻辑你看下手册就明白了呗

网友A:
看下DDR2芯片手册,还有控制器手册,DDR2还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