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请教LPC17xx的UART的编程处理的疑问

楼主(2010-10-22):
我在用LPC1768的一款开发板,在研究UART的通信程序,有个疑问:

在UART的中断接收程序里面,开发板的程序是检查两处接收缓存可读的标志,一处是
U0LSR (line status register)的0位(Receiver Data Ready), 检查当它为1时,读去buffer数据;

另一处是U0IIR [3:1]位(interrupt Indentification),当它为010时,表示Receive Data Available,

请问这两处的状态检测都是必须的吗?我觉得应该只要检测一处就该可以了吧?我把前一个关掉通信还是正常啊,这是怎么回事?请熟悉的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B:
U0LSR线性状态寄存器用于查询接收,而U0IIR用于中断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