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帮忙。高分频电路

楼主(2010-10-22):
1.信号是2048KHz的。用什么方法能变成1Hz的信号。
2.要求是1HZ的信号占空比不是50% 高电平的宽度和2048KHz的高电平一样。
3.我想到了计数器,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高分频的计数器。要计数到2048000换算成
二进制就是111110100000000000000。才学的数字,电路请问有那些方法可以做到哦?
注: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在附件图片上有。

网友A:
用计数器可行,但需要不止一片,二进制计数器和十进制计数器都要用到。
要输出脉宽与输入脉宽相同,这个比较麻烦。若要求不严格,可以用单稳态触发器来控制输出脉宽。要求严格的话,只能用输出控制一个门,该门只能通过一个输入脉冲。

网友B:
数字的不清楚

楼主:
用计数器要用到三片16的3片10进制的。使能端理论上能得到我想要的信号。
2楼的用单脉冲电路来控制脉宽可以用RC控制但是大于我的输入脉宽了。
不知道用可编程芯片能不能实现。用8253的2M信号是不是能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