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论证芯片手册中的 错误

楼主(2010-10-22):
这是数据手册V1.00中的寄存器定义 定义PLL时钟源选择
手册中:pll_src=0时  PLL时钟源选择为22mhz振荡器
           pll_src=1时  PLL时钟源选择为12mhz晶振
我用着个数据编程序,调试uart模块,uart模块选择了pll作为uart的时钟源。经过一下午的迷茫发现“也许”是手册中的错误。后来经过实验确定了这点——这个位对应的关系写反了。
我也是新入手这个芯片的。希望大家引以为鉴!!!

网友A:
楼主可真够仔细的:lol

网友B:
楼主果真厉害.

不过楼主的资料太旧, 最新的V1.05英文版资料已经修正了该错误.

网友C:
typedef enum
{
        E_SYS_EXTERNAL_12M = 0,
        E_SYS_INTERNAL_22M = 1,
}E_SYS_PLL_CLKSRC;

驱动库里也是对的,,

网友B:
充分说明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我这个项目中正好用到了芯片大部分模块,正好能够对一些功能进行验证,其实我觉得芯唐如果找几个人把资料好好看看然后做一些实验就能避免好多不必要的手册中的错误。也希望芯唐越做越好,毕竟我也在学它用它,不想自己用过的东西是不好的东西。

网友D:
中文的很多都有错,还是看英文的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