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最近在做一个信号放大的项目。因为信号的幅度不是整数,放大起来电阻很难匹配。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加入电位器,但是我发现调整好电位器以后,电路板如果有轻微的振荡,阻值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是用硅橡胶粘住以后再测,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小弟很是郁闷,请各路好汉支招~~~~~~~

网友A:
首先需要用精密多圈电位器,同时阻值尽量的小,通过配合外接固定电阻构成需要的阻值,调好后用螺丝漆固定。

网友B:
现在市面上的电位器真是不敢用,包括精密电位器,假的太多。也只有2楼后一个办法了,能不用还是不用。

网友C:
老弟,万不得已不要用电位器。
应该从电路上想办法,从软件上想办法。

网友D:
“因为信号的幅度不是整数”?
模拟信号,你要求整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要求得到一个有效值7V的正弦信号。产生正弦波的方案是使用方波+滤波器。MAX7400输出的正弦幅度,有效值是656mV.
我该怎么搞?

网友E:
通过电阻串并联也可以得到想要的增益吧

网友F:
通过软件设定比例系数也可以把

楼主:
没有使用软件。。纯硬件电路。用电阻可以配,但是麻烦啊。

网友G:
调好之后用胶水粘死

网友H:
2楼正解

网友(2010-12-22):
有质量好的电位器卖,我用过50元一只的进口多圈,还是10年前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