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0c8内部晶振的批量使用经验

楼主(2010-10-22):
请问STM32F100c8内部晶振的批量使用经验

1.出厂时的一致性?

2.调校好后,随温度变化的飘移量?......会不会影响串口115200bps的接传输准确性?

网友A:
没有怎么比较过

网友B:
内部晶振的出厂一致性还是比较好, 内部晶振会随温度变化, 你的串口的波特率那么高。会有影响的,建议使用外部晶体。

网友C:
1)STM32没有内部晶振,内部只有阻容振荡器(HSI)。
2)误差及随温度变化的参数,请看数据手册中有关内部阻容振荡器的图表。
3)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温度范围内,校准后HSI的最大误差在+/-3%以内,这完全满足UART的传输要求。

网友C:
以下是STM32F100xx数据手册中的HSI数据参数表:

楼主:
内部晶振的出厂一致性还是比较好, 内部晶振会随温度变化, 你的串口的波特率那么高。会有影响的,建议使用外部晶体。
引用 网友B:

請問jgphu,您有沒實際使用批量的記錄可供參考,比如我司之前用AVR的類比內部參考電平,2K下來,總有10多個會有超過5%的誤差值,有幾個甚至到8%......我司目前ST32F100C8這產品是要用到手持設備上,希望體積越小越好,當然室外環境溫度也需考慮.

网友D(2015-05-17):
引用 网友C:
1)STM32没有内部晶振,内部只有阻容振荡器(HSI)。
2)误差及随温度变化的参数,请看数据手册中有关内部阻 ...

是出厂自动校准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