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文件

楼主(2010-10-22):
各位大侠  谁有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破解文件  一旦破解了 就可以一直用下去。我现在那个破解文件 只能用3个月。已就到期了,在网上找一个还是没破解掉。有的能否给小弟一份。

网友A:
百度去,准能找到

网友B:
这问题我知道怎么解决。你在网上下一个ultraedit,然后对DXP.EXE进行编辑,改两个数就可以了。
至于方法,网上有帖子介绍。我刚**过的。

楼主:
楼上能否具体点呀!我在网上找了个 好像还是不能行呀!

网友:
**这种东西很难找吧

网友C:
去这里看看http://www.verycd.com/search/folders/altium+designer+summer09
里面的有两个资源都有**的。我不知道是下了哪个资源的,反正用了半年了也没有出时间限制

网友B:
好的。我帮你再找一下。

网友B:
就是这个了。用Ultraedit打开DXP.exe,找到下列地址内容:
001d6750h: FF 8B D0 8B C3 E8 3A D1 F8 FF 84 C0 75 08 8D 45
将“75 08”改为“EB 08”,原来的License仍然能用。

网友D:
就用我三楼贴子里的那个,没问题。
那个**文件是EXE格式的,可能报病毒,暂时关掉杀软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E:
什么是Ultraedit?
引用 网友F:

google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2011-06-07):
谢谢9楼得兄弟了 ~~问题解决::victory:

网友H(2011-11-24):
哪里找到“ad9.ini”啊?到底怎么**呀,哪位教教我:'(

网友I:
将压缩包里的DXP复制至安装目录下即可

网友J:
**生成后,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