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LC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小弟现在正在做DM365,用转接板连了一个lcd屏,请教365自带的驱动需要怎样改动?

网友A:
连屏的接口都不说,那不用改直接用了。
达芬奇处理器很潮,知道的也不多,起码介绍下自带什么样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是友达的,40pin,365本身自带lcd接口的

楼主:
在这方面不懂啊

网友A:
在这方面不懂啊
引用 楼主:

不懂没关系,问,但是问要有问的方法

友达的屏,40PIN,这样的信息没有人能知道是什么,你有手册贴手册,没手册贴图。365本身带LCD接口,同样不会有人专门去下手册,看看365带的是什么接口,如何操作。

这些都是一个提问者需要去做的,老头只喜欢回能随手就回的帖

楼主:
好的,谢谢提醒,下面是屏和365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B:
一般的LCD控制器接口都是支持DMA的,找好对应的行同步和场同步就OK啦,数据线对着接(TFT,STN另当别论,不过STN现在貌似很少用到啦)

驱动就是DMA的驱动,这个自己看手册研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器的寄存器要根据lcd屏的时序来设置,如何使场同步和行同步对应好

网友B:
这个看你芯片的手册,里边会有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