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该有那个端输入信号

楼主(2010-10-22):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的需要。同相放大从同相端输入,反相放大从反相端输入。
注意,反相放大从信号源到运放反相输入端还有个电阻,此电阻与R3一起决定增益。该电阻在同相放大时接地。

网友B:
直接下载国半的324、358数据手册,就有运放的各种典型用法。

网友C:
看数据手册!

网友D:
你图中怎么写成了“LM342”?
*----------
你这个图可能还少了点元件。我估计输入端还要分别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D:
这是一个普通的放大器电路。

网友E:
电工们一用到运放就会想到LM358\LM324,呵呵,其实单电源低电压的SGM358\SGM324在性能上比LM的还要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