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我做一个温度巡检仪,抄的板子。
里面有个AT24C01,存储设定数据。
有一个问题,AT24C01没接上拉电阻。
请问高手,这样AT24C01可以正常读写吗?
谢谢!

网友A:
要加,特别是和MCS-51类的仅有弱上拉的IO口相连。这样可以保证信号上升沿的速度。

网友B:
顺便问2楼个问题,上拉电阻一般选择多大的,1K的合适吗?谢谢~~~:)

网友C:
4.7k-10k

网友D:
LS说的对。

LZ读写时注意时序,24c01速度不是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