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DC-75AC电路方案

楼主(2010-10-22):
想输入9~12VDC的电源,输出75VAC,大概30mA,能使普通的固定电话机振铃就可以。
输入的电源是市场上买的电源适配器,是12V,1A的直流电。用这个作为输入,输出60V~90VAC均可。要求不高不精确,只要输出接上电话机能正常振铃。
求电路以及相关器件的大小和型号,能附上简单的解说更好,希望电路越简单越好。请高手帮忙,如果简单,就请友情帮助,如果复杂或者有需要,我可以提供器件和材料以供试验,试验的相关费用由我来承担。
求求求~chengui0204@qq.com。TEL:13530651994。:handshake

网友A:
楼主要的东西,是逆变器。
电话振铃,要求是90V25Hz正弦信号。如果仅限自己用,一般从市电(50Hz)用个小变压器降压到70~80V也能使电话机工作。

楼主:
to:2楼,谢谢,我忘了说频率,谢谢帮我解答,我明白可以从市电降压获得振铃电压,但我要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我是要从12V直流逆变成75V交流,频率在20~60Hz,电流30mA左右,反正要求都不太高,最终要让电话机振铃,但只能用9V或者12VDC逆变而来,DC电源是有其他用的。

网友A:
3楼:÷
如果只需要让电话可以振铃,那倒是比较简单。电话振铃对频率、电压、波形要求都不高,即使是近似方波都可以工作。
如果允许使用方波,劳耶尔振荡器即可。因为对电压准确程度要求不高,也不必稳定输出电压幅度。如果嫌劳耶尔振荡器效率低,可以考虑用一片TL494加两支双极型中功率管推挽输出,也不必稳定输出幅度。
如果一定要正弦波输出,那可就比较麻烦。

楼主:
to maychang:
原来是版主,失敬失敬:handshake您前面说的和我想要的完全一致,要得就是对波形、输出幅度都要求不高的这种,越简单越好。
不过小弟是学弱电的,不明白什么是劳耶尔振荡器,百度里搜了一下,也没搜到相关的图,以及您后面说到的“TL494加两支双极型中功率管推挽输出”,也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个接法,恳请斑竹,能否给个电路图?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既然对开关电源不了解,自己做,先要学习很多东西,包括变压器如何绕制等等,可能不大值得。
找PowerAnts或者伟林吧,这两人的徒弟就可以做出你要的东西。不过PowerAnts最近正整一个大杀器,还要把实验室搬到大货车上,可能没有时间。伟林则可能稍空一些。费用嘛,你们商量。

楼主:
这个地方人气还真不错,谢谢版主指路,只是上面提到的两位大人物是何许人也,貌似是高手中的高手,要花大价钱才能请动的。
小弟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理论上不复杂,想借此地讨个图,自己实验或者买器件让热心人实验,毕竟这里是讨论技术的地方,并没想过花大钱找人做哦。
这里再说一下小弟的需求:从市场上买来的电源适配器,市电输入220VAC,输出12VDC、1A,需要通过这个12V1A的直流电,形成让电话机振铃的交流电,此交流电在波形、幅值、频率方面要求并不严格(典型参考值:75VAC,30mA,25Hz)。
小弟就是需要实现方法,能否请版主或者看此贴的热心人给个图,让小弟按照图示去购买器件,从而做出来,至于变压器怎么绕制,只要文字提点一下,做变压器的人明白就行,总之关于器件的问题,小弟会想办法做到,目前就是需要个器件连接的图以及各个器件的型号和值。
另外,还想问问各位关于12VAC-75VAC的问题,如果用12VAC输入,是不是通过对应匝数比的变压器,就可以让电话机振铃?是不是还需要其他什么器件?同样,讨个图和各个器件的相关型号和值。

楼主:
找到一个和我需求差不多的**:https://bbs.21ic.com/icview-83444-1-1.html

网友B:
www.kilo-X.com
其实就是一个12伏输入75V输出的铃流源。
直接找QX31152Z-12就可以了,12V输入,电话机接口模块,可振铃,可对电话机馈电。

网友A:
7楼:
如果有现成的12V50Hz交流电源,那么用220V/36V的变压器,将36V侧接12V电源,在220V侧可以得到大约75V电压。
36V小功率变压器不容易买到,可以用220V变双15V即30V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功率5W已经足够。30V侧接12V50Hz电源,在220V侧可以得到大约80V电压。
此方法比用逆变器简单。5W变压器价格大约7元到8元。
至于逆变器图,倒是个问题。以你的情况,最好是用可以推挽输出的控制芯片,如TL494。但TL494之类芯片好像不能工作到25Hz这么低频率。
找了个图。此图是一本电子书上的,书名是《电源电路》,爱问网上有。此图在184页。但此图是错的,有一支二极管反了,而且此图未给出变压器参数。最需要注意的是:越是简单电路如这个自激的劳耶尔振荡器电路,越不容易做,越容易烧管子。

很不理解,有220V交流电源,为何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