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8051单片机可以同时响应两各中断吗?

楼主(2010-10-22):
可不可以一个定时器中断产生方波的同时串行口中断也可以发送接收数据呢?还是说只能是先跳出定时器中断才能再进入串行口中断?

网友A:
可以

8051 中断可以嵌套

注意预先设置好各自的优先级.

网友B:
实际上没有系统是同时响应的。只不过是将时间间隔最小化近似同时而已!
定时器内不要做太多的事情,否则系统执行效率不高的。

网友C:
不可能同时相应两个中断...

网友D:
单核处理器不可能真正的同时。

网友E:
不能同时相应的,优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