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0666A-24LTXI是什么?

楼主(2010-10-22):
帖子上说是cypress的触摸屏方案,不知到是不是?

网友A:
这个是触摸屏的方案! 我都有客户在用,不会错的!
国内代理中有增你强在提供相应的方案呢!

网友B:
20xx6是capsense系列的新产品,主要是低功耗应用。主要也是按键,滑条,触摸板。 CY8C20xx6A family is the newest and lowest power, 1.8V CapSense solution with USB interface from Cypress, the world leader in Touch Sensing. This family is geared towards battery-powered applications such as Handheld Devices, Mobile, Bluetooth Headsets and towards wall-plugged applications sensitive to electrical noise such as Printers, LCD TVs and Monitors. The 20xx6A family is enabled with SmartSense automatic tuning technology that makes capsense designs easier than ever to use.

网友C:
我就是zenitron,如有采购or 技术需求,可以联系我们公司 谢谢

楼主:
优点糊涂了,GoPsoc不是说那个truetouch才是主要作触摸屏的吗?

网友D:
Go_PSoC没错,CY8C20666A-24LTXI可以做触摸屏,单点和两点触摸的, 但不能做多点(2点以上)的.

网友E:
学习了,看来TrueTouch比较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