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导放大器的补偿电容

楼主(2010-10-22):
如上为跨导放大器的等效电路图,原来一直以为这样的跨导放大器的f= (Rf*Cf)^(1/2),结果最近看了很多文献才发现不是这么计算的:
f = 1/(2*Pai*Rf*Ct)    ,其中Ct = CIN +Cpd;
虽然动手试了下是对的,但是还是不是很懂,如果这样计算的话,为什么啊?补偿电容

楼主:
如果带宽是这么计算的话,假如我的光信号是低频的,1KHz以下,那么我增大Rf的时候应该提高性噪比的,因为噪声的频率变低了,可以这样理解么?

楼主:
为啥没有人给解释这个问题咧....

网友A:
TI有一篇**专门讲这个...要画bode图才看的懂

网友B:
看TI电流反馈型运放OPA657,OPA656的datasheet,上面讲的有。

楼主:
我看了TI的**里面的讲bode图的那个了,但是看不很明白,噪声增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什么是噪声增益啊?

网友C:
噪声增益可以理解为同相放大倍数

网友B:
我是这么认为,不知各大侠有什么高见。
噪声增益应该就是反馈函数的倒式1/f,开环增益曲线为A,在波特图中,A-1/F即为AF,AF即为环路增益T。它是用来判断稳定性,而带宽应该人传递函数的3DB带宽着手。

楼主:
8# 思空摘星 那么如果 如果按照这样理解的话,反馈函数应该怎么计算啊?传递函数怎么计算呢?我想从理论上把这个搞清楚!谢谢了!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性噪比的问题,我是用的光电二极管的等效并联电阻Rd是68欧姆的,如果我增大反馈电阻的话,虽然信号的放大倍数被增大了,但是光电二极管上的噪声电压也被放大了吧?噪声电压的放大倍数应该是Rf/Rd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呢??

网友B:
你的问题都推导在PDF里面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在研究一下,谢谢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