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楼主(2010-10-22):
can总线设备怎么和工业以太网通讯呀?

网友A:
不懂,想看看高人的回答

楼主:
用can总线的设备怎么和工业以太网通讯呀?

网友B:
can总线设备 和工业以太网不能直接通讯,
如果楼主真要进行数据交换, 得通过一个路由器来完成,
这个路由器按照协议, 把 can 和 以太网的数据相互转换.

网友C:
CAN转以太网。
下一步打算DIY这类东西,把各种协议转以太网
SPI 转以太网
CAN转以太网
USART转以太网
===============
有没有感兴趣的,同行?

楼主:
我看到设计院都是直接把信号用导线连起来的

网友D:
CAN转以太网转换器

网友E(2010-12-05):
有 想diy这个玩意

网友F(2011-12-06):
CAN是485的

网友G:
直接找个arm作为转换器的控制芯片就好了

网友H(2012-05-10):
总线的话可以用组态进行控制,组态不是可以介入以太网的吗,刚好实现通讯。

网友I:
搞个CAN转以太网的转换器

网友J:
应该有现成的转换器

我做的板子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但要自己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