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x865问题

楼主(2010-10-22):
CMX865的操作过程问题
1。 先复位
2。 配置写数据模式
3。 接下来我开始写数据 0

这样操作之后我用示波器在TXA和TXAN端接收信号,是不是会收到2.2K的正弦信号???

网友A:
这个你应该看器件手册,前面的操作正确,Modem就会有数据输出,但是什么频率和性质的信号,只能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