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增益电路

楼主(2010-10-22):
下图的两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楚  这个电路的输出是一个参考值  当输出电压的值不等于那个参考值地时候 三极管工作  产生一个反馈  使输出的值等于或很接近于参考值    但我觉的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只有在小于参考值时才会调节   当输出大于参考值时  我觉得这个电路不会有反馈   不能调节输出的值  让它接近参考值    我是这样理解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么复杂

楼主:
不复杂啊   这电路其实很好看   前面就是个放大   后面那两个三极管是用来控制反馈的

网友B:
这是AD603规格书里面的电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没看懂啊   所以想请教大家啊    你能解释一下吗 ?   4楼

网友C:
二个三极管是实现半波整流,得出信号幅度,Q2做恒流源。Q1就是共基放大电路(共基放大形式电路电流放大倍数为1,但它的高频特性好)。

网友C:
而且你看Cav,就是做平滑滤波的。它的值越大,响应频率自然越低了。

网友C:
不过C11估计是要接到Q2基极到地的,可能画错地方了,但也影响不大。

楼主:
MakeBetter  你说的我知道   我问的是   如果输出电压高于Q1的基级电压   那么Q1不导通  那么就不能实现调节输出电压的作用啦

楼主:
这是我的理解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还请赐教!!!

网友C: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三极管Q1的整流原理是:
正常时,输出工作点为Vcc/2=5.0V,故Q1未导通,Q2电流给Cav充电,当输出电压再往上走,Q1依然未通,Q2继续。当输出电压往下走,则Q1导通,Q2不往Cav充电,而是Cav往Q1放电(当然,条件是Cav已经充到了大于输出电压的值)。整个过程中,上半周(如果考虑到三极管导通电压,则还要多点)完全处于充电状态。而下半周以固定输入电压幅度的比例值电流进行放电,不管输出幅度多大,充电时电流恒定,而放电电流却与输出电压成比例,故最后经过电容Cav积分后的电压就与输出幅度成一定关系(不一定是线性)。这里整个过程所讲的是输出电压的幅值,是指交流信号的峰峰值,而你的意思,应该是指输出端的瞬间电压值吧。
如下图,是我给你做的仿真,绿色的波形是Cav的电流波形,大于0是充电,小于0是放电,你可以看出,在此电压幅度时,电容充电时间小于放电时间,故它的输出电压是下降曲线,在此未给你列出来了,搞图太麻烦了。

网友C:
从图上,还可以看出,绿色放电时的波形并未恰好是输入电压低于5V时的波形,而原因就是三极管的管压降。

网友C:
图就难得搞了,我把电路图工程发出来,你自己用Protel99玩。

网友D:
感觉LZ没搞明白一点:
Vagc是半波整流、滤波后的直流值,只与输出信号的峰底值有关,而不是时刻都跟随输出交流信号 而 输出交流信号。

楼主:
谢谢MakeBetter 给的这些图形   现在已经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