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ffer和寄存器的解释。

楼主(2010-10-22):
Buffer 是什么?用在RGB显示输出端有什么用处?

寄存器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请高手说得形象点啊,最好能举例说明它工作流程,谢谢。

网友A:
Buffer--缓冲器,有阻抗匹配或阻抗变换的作用
寄存器---可以看成一个硬盘,断电就丢失

网友B:
寄存器是内存阶层中的最顶端,也是系统获得操作资料的最快速途径。
Buffer是一种缓冲器,你可以指定寄存器某几个单元为Buffer,也可以定义数据存储器(RAM)中的某一区域为Buffer.而寄存器在单片机中是有固定位置的.
就两者功能来说,都是用来来暂存指令、数据和位址的.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啊。
那寄存器做在DP-VGA卡上有什么作用呢?
Buffer连接在DP-VGA行、场同步又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