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

楼主(2010-10-22):
请问老师,规格书上电源上限是5.5V,现在供电5.7~6V,可以吗?

网友A:
加个散热片,短时间内应该烧不坏吧。
你串个二极管不行吗

网友B:
最好限压,否则可靠性没法保证。串个1N4001即可。

网友:
必须按额定电压,不要往上限走

网友C:
做产品不行,万一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责任了。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能保证小于6V,一般不会坏的,损坏概率是很低的。
5V的MCU、运放、ADC等产品,要求小于5.5V,短时间6V没有发现坏过,8V以上很容易坏。

网友D:
最好在额定电压范围内,要不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