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插座1,2,3引脚如何链接 ??

楼主(2010-10-22):
请问这个电源插座1,2,3引脚如何链接 ??  哪个接正极,哪个接负极

网友A:
1和2接外接电源,3接内置电源。
1和2哪个正哪个负可以自己定义,没有标准。
我喜欢1接正,市场上1接正的比较多。也就是内正外负,不怕短路。
以前ZLG的开发板,特别弱智,USB转DC头,外边是正的,很容易和PC的外壳碰到,导致USB电源短路,
还可能烧毁PC。真是弱智的设计。

楼主:
这样接对吗 ???

网友B:
只接一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