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T6的FSMC如何复用?

楼主(2010-10-22):
我用了100pin的vct6,想扩sja1000芯片,想用8位复用模式,但示波器量总线无地址和数据输出,不知什么原因。
初始化代码如下:
基地址 0x6000 0000

p1.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1.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1.FSMC_DataSetupTime = 3;
  p1.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1.FSMC_CLKDivision = 0;
  p1.FSMC_DataLatency = 0;
  p1.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1;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楼主:
数据线有信号了,可NADV没有信号

楼主:
FSMC_AccessMode_B 改了模式也没有

网友A(2015-03-02):
FSMC_MemoryType_SRAM要改成FSMC_MemoryType_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