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关于II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众所周知,IIC只有2根线通讯,并且有标准规范,用单片机的普通IO口都可以模拟,当然也可以做成监听IIC总线,那么问题来了,为了不让辛辛苦苦调试出来的寄存器数据不被别人盗取,如何防范监听呢?

网友A:
什么叫“辛辛苦苦调试出来的寄存器数据”?
IIC总线不加密,你可以传密文,存密文,使用时读密文,MCU解密后再用

楼主:
比如我们调试图像传感器或者其他一些IIC接口的专用芯片,那确实很辛苦啊,但别人只要侦听一下你发了些什么数据,就什么都知道了,很郁闷啊。我也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没办法,人家可以断开MCU,然后搭上线路直接读取图像传感器的寄存器,就什么都搞定了,郁闷啊!

网友B:
去看老hot的帖子……

网友A:
比如我们调试图像传感器或者其他一些IIC接口的专用芯片,那确实很辛苦啊,但别人只要侦听一下你发了些什么数据,就什么都知道了,很郁闷啊。我也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没办法,人家可以断开MCU,然后搭上线路直接读取图 ...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公开的东西,也需要加密?

楼主:
手册上公开的只是怎么使用芯片,但是图像效果啥的就要自己去好好调试了,并不是看手册就会的。

网友A:
手册上公开的只是怎么使用芯片,但是图像效果啥的就要自己去好好调试了,并不是看手册就会的。
引用 楼主:

抄你的对方如果就这水平,还是让人家抄吧,菜鸟一直认为,能被抄,总是比抄别人要强些。

楼主:
看来这个好像真无解了,IIC啊,当时的设计者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网友C:
IIC本身就不干这个的,呵呵。
要是IIC这点也弄进去,就无法得到广泛运用了。

网友D:
这个好像无解

网友E:
很多加密芯片还真是用的I2C接口;
图像传感器原厂觉得它的寄存器配置没有加密的必要,否则它是可以在传感器模块内部做一个加密模块的(这样别人读到的就是不可逆向的密文);
稍微上点规模的公司,如果它发现你的效果比他们的好,一般都可以从原厂或代理商索取到最佳配置的;

网友F:
寄存器配置也要保密啊。。。。。
效果再好   也是在专用芯片的设计范围内的    没必要保密吧

楼主:
11楼说得没错,有的芯片厂商会在内部加密,但还是无法阻止直接挂在IIC总线上的监听。我们就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我才上来发帖的。我们辛辛苦苦把效果调试得非常好,过不了多久同行中有一家就和我们效果一样了(因为我们用的方案是一样的)。我倒不担心我们的MCU被**,因为我们加密是配合全球唯一ID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