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路的作用(求助)

楼主:
大虾帮忙看下

网友A(2010-10-23):
电流变电压,缓冲,同相放大。

楼主:
2# ocon 这个电路会产生频率较高的信号么

网友B:
这个电路不会产生信号,两个电容都是滤除高频信号的作用,不过我觉得在U1A的输出和电容之间加一个电阻对电路的稳定性好一些。

网友C:
天神分析的很好,这个电路很容易理解,这个电路不会震荡,只需要用低通滤波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D:
进来学习了一下

网友E:
电流变电压,缓冲,同相放大。
引用 网友A:

同意,u1a缓冲,u1b同相放大。

网友F:
學白上了。這種電路看不懂。菜鳥哎。暈死。

网友F:
我是說我學白上了。

网友G:
u1A: Uout=Up=Un-----电压跟随
U2A:增益=1+R46/R48---放大

网友H:
13楼说的很正确啊!哈哈!帮我复习了以前学的知识啊!

网友I:
这个电路有什么实际作用?

网友J:
是+-12V供电么?
在这个电路下
似乎用不到吧

网友K:
同意2楼说法!顶!

网友L:
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再通过运放放大

网友M:
呵呵,电流变电压最后放大两倍……

网友N:
这个也学习?
运放输出加电容,很容易振荡的。

网友O(2010-11-22):
同意13楼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