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此运放的两大疑问

楼主(2010-10-22):
如图所示红圈给标出来的电路。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接呢?这个电路的输入是一个稳压值。如果可以的话,也帮忙分析这个电路的作用以及最后的输出。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准确分析,RC参数太多了。
二个二极管肯定有温度补偿的作用,上面的电容可能是上电延时补偿。
下面那些电容具有积分作用,输出电压随着积分作用,慢慢变化。
这应该是闭环控制回路的一部分,否则就没有意义,因为如果输入恒定,输出最终会变成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只有在闭环中才有控制意义。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只是这不全是想要的答案啊,呵呵。
下面的电容应该是具有积分作用,但为什么要这么接呢?只接一个反馈电容不就行了吗?
仍不解中~~~~~

网友B:
2楼说的有道理应该是在闭环系统应用的,二那一堆阻容是为了调节系统频响用的,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C:
4楼说的有道理,RC并联,用公式推导下,就能看出来,是为了调节一定频率信号的。阻抗R,容抗1/wc。w=2*PI*f,和频率有关。再结合分压知识就知道,那些组合就是为了把一定频率的信号过滤掉,带通。

网友D:
下面的有点像带通放大,上面的没有看明白

网友E:
产生极点的

滤波电路

至于为什么要装两个  可能是在不同的频率点建立极点吧

你看看参数就知道了

或者做频域仿真

网友F:
上面部分:电阻DR11,电容DCL6;还有二极管DD9、DD12组成防止开机、关机造成的冲击干扰声。

下面部分:同意6楼,为音调控制电路。

楼主:
7楼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比如说建立极点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宽带?防止产生振荡?还有,
如果是滤波电路,为什么要加在反馈的那个位置呢?用我们平时惯用的滤波电路不行吗?

8楼的说为了防止开关机的干扰,请问怎么个干扰法呢?最好详细些,呵呵,本人模电不太好,谢谢啦。至于
你说的是音频控制就错了,这个是用在控制电机调速的一个环节上的。确实是闭环的一个环节。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希望还有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B:
这与你控制的电机等其他环节的频响是相联系的,很难单独分析。

网友G:
pid调节电路而已

楼主:
pid调节电路而已
引用 网友G:

这个怎么能看出是PID调节电路呢?能告诉我你的具体看法吗?谢啦。

楼主:
这与你控制的电机等其他环节的频响是相联系的,很难单独分析。
引用 网友B:

也是,不过我不需要考虑到具体的数据,只需要能告诉我它们的具体作用,怎么个用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