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库问题

楼主(2010-10-22):
本人以前用PIC或51芯片的C语言做程序,都是一般自己写。但现在刚接触到ST的资料,见很多人都是用库来做写程序。由于本人对库方面的知识不熟,能否有人介绍一下呢?

网友A:
ST的库其实就是API。你写程序的时候直接调用,带参的函数,你要明白参数的说明,这个在库函数里有英文的注解。 如果真要介绍一下库,你还是要去官网看一下相关资料,初学ST,还是先看一下SPEC,理清思路,不然在你运用到各种外设及STVP,STVD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的,还有就是遇到问题多BAIDU一下来21IC这里看看,问问。

网友B:
如果用库,占得资源比较多,不过方便

网友C:
用库挺方便的,主要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A:
建议: 要用到的外设模块都仔细读一遍,然后自己写出各个模块初始化的程序,以后使用的时候每次调用一下就好了。

网友D:
的确是仔细读一遍,知道模块是干什么的

网友E: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