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编译问题

楼主(2010-10-22):
第一次用PIC单片机.
用MPLAB V8.46编译C程序,出现
Error   [900] ; . exec failed: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70\bin\objtohex
重新装MPLAB IDE认识V8.46 ,仍然出现该棘手不能编译成HEX文件问题,
请问各位大狭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12-07-01):
没用过  帮顶  百度上应该有吧

网友B:
请检查:
1、PICC9.70是否已经安装?
2、如果已安装,请检查编译器证书是否到期?是否安装正确等等?
3、如果已经安装正确,请检查在MPLAB中设置的安装路径是否正确?
4、如果以上都正确,请检查在MPLAB中是否正确设置了你使用的芯片型号?请检查PICC9.70是否支持该芯片型号的代码编译?
5、如果以上都OK,则检查自己的代码文件是否存在中文目录?检查计算机的用户名是否为英文?检查项目文件目录路径是否超过了127个英文字符长度?
6、如果以上还搞不定,则联系代理商FAE

网友C:
执行文件错误, 估计没有装 PICC.
这是个收费的软件, MPLAB 里没有带这个编译器

网友A:
请检查:
1、PICC9.70是否已经安装?
2、如果已安装,请检查编译器证书是否到期?是否安装正确等等?
3、如果已经安装正确,请检查在MPLAB中设置的安装路径是否正确?
4、如果以上都正确,请检查在MPLAB中是否正确设 ...
引用 网友B:

汗颜...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