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控制感性负载,电流过零关断时的自感电动势

楼主(2010-10-22):
  这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帖子。
  原帖的内容大致是:双向晶闸管控制感性负载通断,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时,负载上自感电动势多大?
  蚂蚁的回复大致是:自感电动势为零,因为电流为零。**中好像还有“哈哈”或“呵呵”的感叹。
  这句话当然不对,自感电动势与电流的变化率成正比,与电流大小无关。电流为零,自感电动势未必为零。
  当时想回一帖的。不过,指出这句话错误容易,要说明此瞬间及以后的自感电动势大小却需要画图,于是便放下了。这一放,就再也没有拿起来。直到看见大蚂蚁宣布找出他一个错,吃饭时他就加个菜,才又想起这件事。
  原帖无图,根据原帖叙述,电路应该是如图(1)那样。

  图(1)

  实际电路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理想电感是不存在的,绕组总有电阻和分布电容。这样,电路应该如图(2)所示,图中R为绕组的电阻,还包括铁芯的损耗和其它损耗,C为绕组的分布电容。

  图(2)

  对理想电感来说,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为90度,电流落后,如图(3)。对实际电感来说,因电阻和电容的存在,电流落后于电压不到90度,但距离90度不会太远,因为电感的电阻以及电路中其它损耗还有分布电容的数值都不会很大,否则就不能说是电感性负载了。说电感性负载,实际上就是将电阻和分布电容都忽略掉不考虑的近似。

  图(3)

  现在回到原题。原题条件是双向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那么电流如图(4),蓝色圈显示了晶闸管中电流过零关断。自此瞬间之后,晶闸管中电流始终为零。
  蓝色圈中电流曲线放大后如图(5)。

  图(4)

  图(5)

  使原帖作者困惑的大概就是图(5)这条电流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在电流过零之前,曲线的斜率完全确定,自感电动势与电流的变化率成正比,也完全可以确定。电流过零后,始终为零,电流的变化率为零,自感电动势当然也为零。问题就在电流过零瞬间(箭头所指处)。这一点是曲线上的一个尖点,在这一点曲线没有切线,也就没有斜率,数学上叫做“不可导”或“不可微”。
  蚂蚁的回复,大概也是因为看到了图(5)电流过零之后始终为零,没有变化,所以导数为零,自感电动势当然就是零。
  回到原问题:既然电流在这一点(瞬间)不存在导数,那么如何确定电感负载的自感电动势?
  原帖作者可能是把晶闸管中电流与负载电感中电流混淆了:图(5)是晶闸管中电流,而不是负载电感中的电流。
  见图(2)。这是考虑到绕组电阻和分布电容的比图(1)更准确一些的电路。图中可见,考虑到电路中损耗和分布电容,晶闸管中电流包括电感中电流和分布电容中电流。晶闸管中电流过零,电感中电流并非是零(但很小,毕竟分布电容不大,其中电流很小)。晶闸管中电流过零,分布电容两端电压近似是交流电源电压峰值(前面已经说过,电压电流之间相位差接近90度)。
  双向晶闸管关断后,电感包括其电阻以及分布电容已经与交流电源没有关系,如图(6)所示(图中仅表示绝对值)。

  图(6)

  再考虑到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分布电容C在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之后瞬间(时间间隔趋于零)两端电压等于晶闸管关断前瞬间两端电压(近似为交流电源峰值Um),电感在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之后瞬间(时间间隔趋于零)其中电流等于晶闸管关断前瞬间其中电流(近似为零)。
  这样,问题就转化成一个没有电源的RLC电路,其初始条件是电容两端电压U近似为Um,电感中电流近似为零(所以电感中的电动势绝对值也不会超过Um)。
  这样的问题,在电路分析或电路原理教材中称为“零激励二阶电路”,参见,例如,《电路原理》江缉光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第7章,第2节,“二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对于这样的RLC电路和初始条件,随后的电流电压变化可以求解一个常系数二阶微分方程得到。当电路中损耗很小时,电容两端电压大致如图(7)所示,是一个阻尼振荡波形,幅度逐渐减小。当电路中损耗较大时,电容两端电压波形如图(8)所示,幅度衰减得较快。当电路中损耗很大时,电容两端电压波形如图(9)所示,失去振荡特征。

  图(7)

  图(8)

  图(9)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电容两端电压都不会超过初始值,也就是说,不会超过Um。由此可见,电感中的电动势也不会超过Um。
  从能量角度看可能更清楚。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瞬间,电感中电流近似为零,所以电感中并没有储存能量,分布电容中倒是储存了一定能量,大小是(C*Um^2)/2。其后能量在电感与电容之间来回交换。而每交换一次,电阻中都会损耗掉一部分。每交换一次,电容两端电压都要降低一些。损耗大时,甚至一次交换之后就全部损耗掉(图9情况)。因此关断后电感中的电动势总不会超过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瞬间电感中的电动势。

网友A:
顶一下技术贴

网友B:
电压为零时,电感储能最大,由零输入响应可知,如R为零,电流将永远保持最大,由KVL可知,电感的自感电动势等于负的交流电瞬时值,在交流电压的峰值处,电感放电完成的瞬间,电感的自感电动势等于交流电峰值,在10^-43秒之后,如果驱动脉冲刚好此时来临,很好,交流电压峰值开始下降,此时电流逆转,电感的自感电动势仍然跟随负的交流瞬时值。
但事实不是这样子,由于晶闸管的关断速度为uS级,而且由于它有一个最小维持电流,加上有结电容,杂散电容,RC集总参数的存在,我们看不到这个瞬变过程。
由于下一个驱动脉冲总是在电流过零后才来临,因此交流电流过零后,由于电感放电完成,不会再有自感电动势,至于振铃,那个跟电感本身自感现象无关。

网友C:
蚂蚁的回帖俺还没看明白
不过maychang老师的模型只考虑了电感的分布参数 晶闸管关断的时候可不能这么完美的 去年弄电机软启动器时 参考了别的产品后 就曾在晶闸管两端并上了阻容吸收电路 如果不会出现过压的话 仅电源电压是不足以击穿晶闸管的

楼主:
想请HWM来评论评论。

楼主:
4楼小狼:
你所说的,如果是晶闸管电流过零关不断的话,正好验证了我所叙述的过程。
图2。实际电感越是接近于理想电感,图2中的R和C越小。
C小,意味着图7中阻尼振荡的频率高,周期短。这个阻尼振荡的周期可能只有工频周期的几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R小,意味着图7所示阻尼振荡衰减慢,第一个负峰接近-Um。二者合起来,就是双向晶闸管过零关断时“在很短时间内,电容C两端电压接近反向”。
电容C两端电压接近反向,意思就是双向晶闸管两端电压接近2Um而不是Um。2Um当然比Um更容易击穿双向晶闸管。
另外,“很短时间”意味着双向晶闸管两端电压上升率dU/dt相当大。双向晶闸管若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压上升率,则将重新导通,一般称为双向晶闸管“关不断”。当然,从物理角度看,是双向晶闸管内部各PN结电容上的容性电流使双向晶闸管重新导通。
电容C上的电压在双向晶闸管重新被过高的电压上升率dU/dt所导通后,电容C两端电压当然又随交流电源电压变化。所以电容C两端电压仅出现一个脉冲,而不会像图7那样阻尼振荡。
双向晶闸管“关不断”时,电容C上面这个脉冲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的,表现为双向晶闸管电流从正到负过零时,电容C上面的电压有一个很窄的负向脉冲,电流从负到正过零时,有一个很窄的正向脉冲。此脉冲竖直部分当然看不到,只能看到脉冲顶部的一个小光点,而且示波器同步要稳定,亮度开大,很仔细地观察才能够看得到。
如果双向晶闸管“关得断”时,电容C上面的阻尼振荡很容易用示波器观察到。

网友B:
真实电路中,电感具有分布电容,串联电阻及并联电阻,晶闸管具有最小维持电流,结电容,并且关断后具有漏电流,两端还跨接了RC吸收。因此上,晶闸管的关断过程是一个软过程,图5中电流的瞬变点再放大些,应该是圆滑过渡的。
但由于di/dt很大,如果没有RC吸收,会有一个过冲,好在RC中的R通常很小,一般为百欧级,因此过冲会限制在几伏,由最小维持电流及R的积决定。
严格的讲,如果晶闸管是理想开关,真实在零电流关断,关断的过渡时间为零,从数学角度考虑,maychang是对的,就算过渡时间稍长,也会有振铃电压,maychang也是对的。
我的思维比较发散,我考虑的,就算是理想开关,在那个我们目前能够表达的最小时间尺度10^-43秒上面,电感的自感电动势是不确定的,可以是0-峰值闭区间内的任一值。

网友B:
R小,意味着图7所示阻尼振荡衰减慢,第一个负峰接近-Um。二者合起来,就是双向晶闸管过零关断时“在很短时间内,电容C两端电压接近反向”。
电容C两端电压接近反向,意思就是双向晶闸管两端电压接近2Um而不是Um。2Um当然比Um更容易击穿双向晶闸管。

早晨起来撞车了,实际应用中,晶闸管两端会跨接串联的RC,刚才在7楼中提到过,这个RC的取值,以可接受的过冲电压除以晶闸管的最小维持电流。
比如说,我们需要将过冲限制在10V,而最小维持电流是10mA,那么R就取1000R,电容取多大呢?比较好的就是maychang图9,在1/4 ~ 1/2周期内,电感的储能在电阻上消耗完成。

网友B:
8楼中,“消耗完成”指消耗到0.1倍以下 ......

网友B:
入秋了,扁桃体每隔两周发作,比女人月经还要准时,找药吃去

网友B:
感谢maychang纠错,俺记录之,大菜少不了......

网友D:
高手交流内功,刚出道的小生插不进去呀:lol

网友C:
过零时立即关断 maychang老师已经分析得很具体了
不能立即关断时 一方面 由于di/dt必然会产生自感电动势 此电动势会造成晶闸管两端的du/dt过大 会造成晶闸管的再次导通 如此又抑制了di/dt的变化 这是一个负反馈的过程 最终结果就是di/dt不会太大 也就是说过压不会太大

网友B:
re:14楼,三象限晶闸管,在这方面相当优秀,几十A的感性负载,只需小小的RC吸收

网友E:
maychang老师分析的很透彻, 我一直有个疑问
看过几款产品的triac驱动电路, 他们的过零检测都是检测电压,而不是电流
triac带的负载都是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电压和电流由很大相位差啊,难道
他们是软件补偿后再来触发triac的? 要不怎么准确的触发啊

网友F(2011-06-15):
顶起来技术贴

网友G(2011-07-16):
看了半天还是不能全懂,准备多看看,学学知识。

网友H:
实际情况感觉晶闸管很抗造,不想MOS那么娇贵,毕竟漏电流是很大的,实际上电流不到0管子就已经倍彻底关断了,毕竟还有个电压的问题,管子压降低于0.9V的时候实际上晶闸管已经失去了自维持能力,个人感觉,在电压0.9V的时候管子彻底关断,在示波器上应该可以看到在接近0V的时候电流会突变,管子下半个脉冲周期是负压,没有驱动电流情况下,晶闸管直接等效为一个高阻电阻

纯理论猜想,没实际经验,请拍砖

网友I(2012-04-18):
感觉受教了不少哦,,顶这样的帖子

网友J(2012-09-06):
我看了很多triac的驱动,都是电压过零检测,为什么到了感性负载的时候就是电流过零检测了呢?还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K(2012-10-06):
1# maychang 您太强了!顶一下

网友L:
试过三象限的可控硅,感觉没有传说的那么好,因为目前的普通可控硅制作工艺已经改进了。过零关不断,只有慢慢调整吸收电路测参数了。

网友M(2012-11-22):
值得研究

网友N(2013-07-05):
对各位大牛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看了很多triac的驱动,都是电压过零检测,为什么到了感性负载的时候就是电流过零检测了呢?还请各位大侠 ...

通常TRIAC控制感性负载的应用,常见的如风机、水泵、调速马达之类,得保证通入绕组中的电流正负半周对称,否则绕组中存在直流,轻则电机无法*正*常工作,重则损坏电机。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电压为零时,电感储能最大,由零输入响应可知,如R为零,电流将永远保持最大,由KVL可知,电感的自感电动势 ...

如果是电感量特别大,上升时间跟下降时间一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减到0,如果下降到0的时间特别快,是不是就放不到0,还有这个跟频率什么的应该有关系吧!求问??

网友Q(2014-10-30):
顶起,希望能多有结合应用实例的

网友R(2021-01-05):
过零触发 的零,指的是 电网电压,
纯感性负载 在这时关断,对可控硅的威胁反而是最严重的,况且,即使扛得住,如今 忽视不得的 EMI 也是问题。

网友R(2021-05-15):
纯电感,电路电流在电源电压峰值过零,不论交直流,
感阻串联,电路电流在接近电源电压峰值时才过零,同样是不论交直流,
开关在电路电流过零时关断,电感的自感电势为零,开关只受此瞬间的电源电压的突然袭击。

网友R:
电感被掐,自感电势立马反向,这反向的力度正比于掐断时的电流,有没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