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入门,求助:在MDK环境下使用ST-LINK无法连接目标板.

楼主(2010-10-22):
菜鸟现在遇到的问题,MDK 4.12用ST-LINK用JTAG仿真时出来no target connected;
1.仿真器:

2.工程编译后,设置如下:

3.进仿真出现提示及目标板JTAG接线

目标板不需要外接其它电源吧,直接从仿真器从JTAG接口引出的3V行吗

网友A:
JTAG提供的电源功率很有限,目标板加电,连线没有错误时,不会找不到的

网友B(2010-12-22):
不能用JTAG给目标板供电的!

网友C:
不行,目标板要自己供电

网友D:
ST link 固件升级一下

网友E:
我也遇到了,ST link 固件升级一下 ,就解决了

网友F:
是的,先去官网上下载个ST-LinkUpgrade升级固件

网友G(2015-10-01):
我用的是MDK4.23,升级到4.72后编译没有错误,但第一次调试下载后,很快就显示无调试器,也就是说升级后把调试器搞得不能用了,用了2个STlinkV2都是这样被搞坏了,卸载4.72重新用MDK4.23后仍然显示无调试器,重新安装驱动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