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

楼主(2010-10-22):
(无正文)

网友A:
r0--r3是不可以拿来当通用寄存器用的。你可以自定义几个变量来用啊。DW或DB。

网友B:
DW,DB定义的是一个固定的值吧,可以用来定义变量吗?如何定义?还请楼上多多指教

网友C:
还可以自己定义?关注中,学习下

网友D:
干什么啊,这么多都不够用。

网友A:
可以当固定值夜可以当变量用的.
exp: AA DB 0;
         BB DW 0;
AA和BB就可以当一般变量了。

网友E:
8051总共也没都少个寄存器,也够用啊,楼主还是考虑考虑程序算法的问题吧

网友F(2011-01-02):
可以自己定义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