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0804工作电压5.45v,会不会影响效果?

楼主(2010-10-23):
电池给单片机供电,4节电池是5.45V,我保证AD0804的输入信号电压(6脚)是小于5v的,实际转换后比万用表测量要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大于最小分辨率20mv),求解!是不是必须供给小于5V的VCC作为AD的工作电压呢?
还有我的模拟信号输入是靠一个压力传感器接放大器电路,只有直流信号,而且几乎没有噪声,用不用并旁路电容?
若用一个电池供电(同时提供模拟,数字的VCC和GND)"测51单片机的GND和AD的六脚的电位差"和"测AD的GND与AD的六脚的电位差"也是不一样的,怎么解决?那么比如我要将AD输出的0x80,换算成电压信号,VCC*128/256,对吧?这个VCC是用5V替代还是5.45V(单片机的GND,VCC压差),或者是其他值(AD的VCC,GND压差)替代呢?
望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1."这个差距大于20mV",大多少?
2.“是不是必须供给小于5V的VCC作为AD的工作电压呢”,不一定,你可以参看AD的DATASHEET,看其基准电压范围。
3.“而且几乎没有噪声,用不用并旁路电容”,不可能没有噪声,旁路电容还是要的,另个旁路电容要靠近电源脚。
4.两个电位差不一样,差多少楼主要说清楚,这样才好分析。
5."VCC*128/256,对吧"对的,这里的VCC应是AD的基准电压,这里就应该是5.4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教!
我用4.78V的USB供电,也有偏差,数字万用表测电压同样的红表笔接6,黑表笔接51的GND和黑表笔接AD的10(八和十的值一样)是不一样的,后者比前者大(近似常数,0.17V左右),虽然VCC*8位AD输出/256算出来的值和红6黑GND或红6黑10都不一样,但是总介于二者之间,近似是二者的平均值(相差20mv),也约等于是红6黑GND加上一个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