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干扰的初步总结

楼主(2010-10-23):
初步结论:任何信号线都要对地有一个低阻抗的通路。

有一个系统 传感器经长线传输,进入AD,总是受到50Hz市电的干扰,在输出波形中,有一个50Hz的包络,只有整个系统用电池的时候才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只要一加上示波器或与微机的串口,问题又显现。

怀疑是传感器输出阻抗太高所致,在传感器端加一个跟随器后,问题解决。

网友A:
可靠接大地可以解决

网友B:
你的信号是差分输入吗?

网友C:
怀疑是传感器输出阻抗太高所致,在传感器端加一个跟随器后,问题解决。”
初步结论:任何信号线都要对地有一个低阻抗的通路。”
怀疑很结论都是正确的,的确如此。当传感器输出阻抗太高是意味着输出能力有限或输出功率有限,这样50Hz干扰就相对大了,或者说容易引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