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HEF4066,给它3V供电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0-10-23):
(无正文)

楼主:
模拟开关的供电 是不是比要通过的信号的幅度大点就可以了? 电压再低也可以工作?pdf也不用理了

网友A:
这要看是CD4066还是74HC4066。前者可以3V工作,后者不行。具体还是应该查数据手册。

网友B:
你在这个芯片的手册里面找不到,它提示说可以到它的Familiy里面去找,意思是说你可以去找HEF这个系列里面的其他芯片手册,这个系列的芯片里面有的手册上有说明他的供电电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