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焊盘 V-CUT

楼主:
C型焊盘是什么意思  V-CUT又是是什么意思 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1-05-26):
C型焊盘

V-CUT

网友B(点评):
这个图中开的方向不合用,有时会失灵的。要用波焊进板方向关联的

网友C:
c型焊盘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开流锡槽就是在焊盘裸铜(敷锡)部分呈C型,在经过浸焊、波焊时利用融锡的不易浸润特性使焊盘孔露出,方便二次插件,开流锡槽常用于单面板

网友D:
C型焊盘是过炉后需自动开孔的焊盘,V-CUT是V割的意思,拼板时为方便分板使用。

网友E:
C型焊盘怎么做?

网友F(2011-08-17):
学习了,也想知道C型焊盘怎么做的
二楼pa2792用的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A:
PADS画的,protel没法画。不知道AD是否能画。

网友G:
开流锡槽就是在焊盘裸铜(敷锡)部分呈C型,在经过浸焊、波焊时利用融锡的不易浸润特性使焊盘孔露出,方便二次插件,开流锡槽常用于单面板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pa2729,圆形焊盘的插件在波峰焊时问题也不大,我想知道这个C型焊盘能提高多大的作用呢?C型焊盘见到的不多。

楼主:
protel可以这样画

网友H:
按照前面说的原理,是不是双面板这样的C型焊盘就是无效的?因为锡会随着金属化孔进来。

网友I:
来长见识了。

楼主:
回12楼的 不一定是全部无效的  就比如上面的这个数码管  如果焊盘的设置成底层的话   前提是这个焊盘顶层是没有线路连接的   这时候也可以用V坑的

网友J(2012-08-20):
11# zhangjia1227    你好!
那粉红色是什么层?即用哪个层画线在焊盘上表示C形焊盘!

网友K:
二楼很详细,C焊盘流锡,V-CUT就是两个单元PCB分开使用。

网友L(2017-06-08):
有人说用paste层来画这个开口,可行吗,各位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DS画的,protel没法画。不知道AD是否能画。

直接是做不出耿的,但可以变通,用多个元素组合出来,一样的用。